三星943nw 应急修复一例

楼主(2009-09-19):
943nw 灯管闪一下就灭 不用说了 高压通病 一测量高压线圈 次级一组1100欧 一组1000欧
想必是高压线圈损坏 手头没备件   改通用条 不改 最烦 而且通用条质量也不放心

仔细观察了一下 灯管亮的时候 一组全亮 一组只亮了灯管的1/4长度 之后保护 推断 有一组肯定是好的 于是设想只用一组可不可以呢 行动 把好的一组的输出反馈级和坏的一组并联 只接一组灯管 试验
ok 测试半小时没异常 (当然 灯管要上下各取一个 不是单接上或下的一组)

先应急用一下吧 亮度调高一点 客户没意见拿走

疑惑的是:好的一组副级阻值是1000欧 坏的一组反而阻值要高(1100欧)

网友:
俺用的是12元一条的条子没出问题!现在的条子22寸有点暗。。。。。。还有通用电源高压板带不起22寸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才哦。。。。学习中。。。
   估计可以顶用3个月吧,我以前见我师兄这样做过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做不知能用多久,还是修好好一点

网友:
这样做也可以的,没有大问题的

网友:
什么调亮度呀    调对比度吧   你那不是去保护了吗
线圈相当于一个电阻嘛   坏的时候自然应该阻值变大    导致电压上不来     从而只能点亮   1/4
  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如果去掉保护可以用的话就去掉保护吧。不行了再改通用条吧。。

网友:
换个逆变器就好了

网友(2009-10-20):
大家都说去保护,具体怎么跳线,有没师兄帮忙教教,俺是新人!!

网友(2010-01-01):
费那么大事,不如改一条呀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找不到反馈是哪一路

网友(2010-03-01):
这样做用不了多久,还是修好好一点

网友:
你测的阻值是在线测的吧?你没把高压线圈拿下来测?

网友:
楼主当初我修这个显示器的时候,也是没有件,我加了两个变压器上去,至今正常使用

网友:
不会这样改  找不到反馈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