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跑D4

楼主(2009-09-19):
华硕主板P5VDC-X通电诊断卡就显示D4,BIOS也涮过是什么问题,请教大家。

网友:
代码:FF、00、C0、D0、CF、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
C1、C6、C3、D3、D4、D6、D8、B0、A7、E1表示内存不过
24、25、26、01、0A、0B、2A、2B、31表示显卡不过
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、24、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,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,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,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,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。
C1、C6、C3、01、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/0坏或刷BIOS
如显示05、ED、41则直接刷BIOS

1、00、C0、CF、FF或D1
 测BIOS芯片CS有无片选:
 (1)、有片选:换BIOS、测BIOS的OE是否有效、测PCI的AD线、测CPU复位有无1.5V--0V跳变 (芯片级)
 (2)、无片选:测PCI的FRAME、测CPU的DBSY ADS#,如不正常则北桥坏、若帧周期信号不正常则南桥坏(芯片级)
2、C0
 换电源、换CPU、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(板卡级)
 CPU插槽脏、针脚坏、接触不好(板卡级、芯片级)
    刷BIOS(板卡级)、检查BIOS座(芯片级)
 PCB断线、板上粘有导电物(芯片级)
I/O坏、北桥虚焊、南桥坏(芯片级)

3、C1、C3、C6、D4.A7或E1
 内存接触不良(用镊子划内存槽)(板卡级)
 测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(芯片级)
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(3.3V),DDR(2.5和1.25V)(芯片级)
 测时钟(CLK0~CLK3)(芯片级)
 CPU旁排阻是否损坏(芯片级)
 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 北桥坏(芯片级)

4、C1~05循环跳变
 测32.768MHZ是否正常(芯片级)
 BIOS损坏(板卡级)
 I/O或南桥损坏(芯片级)

5、C1、C3、C6
 换电源、换CPU,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(板卡级)
 换内存条,PC100、PC133,或速度更快更稳定的内存(板卡级)
 换内存插槽,有些主板的内存条插槽要先插最靠里面或最靠外面的槽才可工作(板卡级)
 目测内存槽是否有短路等机械类损坏现象  (板卡级、芯片级)
  PCB断线、板上粘有导电物(芯片级)
 没内存的CLK0、CLK1、CLK2、CLK3、CLK4,内存主供电(芯片级)
 打阻值检查是否有断路现象(芯片级)
 刷BIOS、检查BIOS座(芯片级)
 换I/O芯片、北桥虚焊或北桥坏(芯片级)
6、循环显示C1-C3或C1-C5.
 换电源、换CPU、换内存(板卡级)
 PCB断线、板上粘有导电物(板卡级、芯片级)
 刷BIOS(板卡级)
 换I/O有时可解决问题、检查I/O外围电路(芯片级)
 南桥坏(芯片级)
7、其它代码
 换电源、CPU、内存(板卡级)
 刷BIOS(板卡级)
 检查I/O外围电路、换I/O芯片(芯片级)
 PCB断线、板上粘有导电物、南桥坏(芯片级)
8、b0代码
 清CMOS(板卡级)
 测内存的数据负载电压1.25V、2.5V(DDR)(芯片级)
 测北桥供电或北桥坏(芯片级)
9、25代码
 测AGP核心供电4X(1.5V)、8X(0.8V)、2X(3.3V)(芯片级)
 北桥供电、北桥坏(芯片级)
10、走0d后不亮
 外频、倍频跳线(板卡级)
 测PCI插槽之间电阻和排阻(芯片级)
11、若显示0b显示器仍不亮
 换显卡,有时主板与显卡不兼容(板卡级)
 换电源、换CPU、换内存(板卡级)
 刷BIOS(板卡级)
 换显卡插槽、PCB断线、板上粘有导电物(芯片级)
 换I/O(芯片级)
 查PCI、AGP槽附近的排阻和电容(芯片级)
 查北桥供电或南北桥坏(芯片级)
12、显2d代码
 初始化INTR信号(芯片级)
 测AGP的AD线(芯片级)
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坏(芯片级)
13、显2d代码后不变
 清除CMOS(板卡级)
 刷BIOS(板卡级)
 时钟发生器不良(芯片级)
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坏(芯片级)
14、显示50代码
    BIOS坏(板卡级、芯片级)
 I/O供电或I/O芯片坏(芯片级)
 南桥供电或南桥坏(芯片级)
  北桥坏(芯片级)
15、显示
 A18跳线(板卡级)
 刷BIOS(板卡级)
 PCB断线、板上粘有导电物(芯片级)
 I/O坏、南桥坏(芯片级)

网友:
“15.显示”    显示什么代码呀??“自学想成才”师父说明一下!谢谢!

网友:
D4一般和内存相关吧~~~~

网友:
D4考虑内存地址线,IO,,内存供电,上拉电压,南桥的两个信号,不行就是北桥虚焊

网友:
一般是内存问题....

网友:
d4  内存,先换了在说!!!

网友(2009-10-27):
好东西啊,收藏了.
但问一下,诊断卡跑到F7是什么问题?
进入系统后,鼠标键盘动不了.进入BIOS进行设置时,每按一下键盘主机会发出声音,要按好几下,屏幕才跳一下.这问题出在哪啊?

网友:
先查下内存供电吧,

网友:
这个就是内存了

网友:
用示波仪打一下PCI槽的波形,先看CPU工作没有

网友:
和 内存有关吧  大部分  C D  的 都和内存有关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ami的bios,ami的bios内存出错才是D,award和phoneix的一般都是C打头,D打头不是内存的问题!!

网友:
不过内存,把内存拔出来,擦一下金手指。内存槽用洗板水洗一下。

网友(2011-03-25):
收藏了 看看我的主板

网友:
我的主板也是D4  测了内存槽电压是正常的

网友:
内存 -  清洗插槽 -  io

网友:
D4 换个U 看看。

网友:
因该是内存呢。

网友:
2楼的写得真是经典啊,收藏了。

网友:
内存不过吧。。。

网友:
1、量DDR第七脚是否是2.5V左右电压,VTT_DDR是否是1.25V左右,VTT_DDR一般在内存槽边上(在右边的多)众多电阻、电容出测量,如果没有,查其供电FET管。之所以这样讲,是因为大多数DDR、DDR2共存的板子未插内存时各槽电压均为2.5V供电,插上内存后自动检测调整(此仅为经验之谈,适用一部分板子)。
2、电压正常后测内存槽上有无晶振。

网友:
刚才没看太仔细,一上电就显示D4,可能是板子没跑啊。压压CPU座看看如何,有变化没。

网友(2014-01-21):
我也遇到块双敏跑d4,换io不好也,还刷过BIOS,一样,我也求解答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