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SOLTEK845不上电

楼主(2009-09-19):
接一块SOLTEK845送修,内存插槽有烧过,开机报警三短,症断卡显示E1,点裸板,不触发,什么反应都没有,开关上有3.3V电压,插上显卡立马通电症断卡显示E1.请教各位老师从哪下手,是电源蕊片还是IO或者是别的什么,我是新手多指教。

网友:
那牌子的板是要上显卡才能通电的,至于你说的那个槽子烧过,最好量下内存电压,一般是内存电压出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插槽有烧过,开机报警三短,症断卡显示E1-----已经触发的情况下才能检测的到。
点裸板,不触发,什么反应都没有-------触发不了,

明显矛盾了, 不知道问的是那个问题!!!!

网友:
等等!!! 你是说不插任何东西就主板和CPU就开不了机是吧!!!
插上显卡就能触发?
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情况很少见!
在AGP槽有个跳线和一个发光二极管! 你把跳线跳到另一便就可以了,这主板不跳线是要插显卡才能触发!
跑E1就内存问题! 接下来查内存电路

网友:
谢谢各位老师,确系内存供电电路问题,换了个场管解决了,第一次碰到这种要上显卡才能触发的,见笑了,本人有点基础但没经验,学习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