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幕闪个不停,而外接显示器却是好的

楼主(2009-09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屏坏的,,,80%
灯管问题,
屏线问题

网友:
屏线---灯管----高压板-----驱动板-----屏,一样一样的排除。

网友:
高压的问题多,供电不足或者有漏电

网友:
我估计是排线问题,因为开始都是好的,我只拔了一下排线,后来排线接口被我弄歪了,我用镊子拨正,然后插上就成这样了

网友:
阵脚弄歪时我开过机,是不是把某个元器件弄坏了,再拨正时修复不了了,开机比较闪,进入系统后闪的很弱,后来越来越闪,不知道是主板出了问题,还是屏出了问题

网友:
我与到过,换了灯管就可以了,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先排除屏的供电以及时钟信号,色差信号是否正常?如果都正常,那就是高压条的问题。

网友:
今天刚刚修好一个,是屏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