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还是ZE2000键盘问题

楼主(2009-09-19):
DOS下USB键盘好使吗?提示按ESC~F10~F12  我手里有一个ZE2000 跑代码2B 屏亮了之后帧信号就长亮了 不往下走了?好的笔记本还往下跑吗?  不接硬盘是不是出这个毛病啊 硬盘和硬盘架没有了 我试不了 还有一点 在笔记本点亮之后 轻点一下电源开关可以关机 应该没有死机 哪位高手知道 告诉我 谢谢了

网友:
IO 排容 BIOS 都已经换过了

网友:
不接硬盘是要待很久才能过的。在CMOS把硬盘关掉试试。

网友:
需要多长时间啊~两个小时都没进去~望解答

网友(2009-10-21):
南桥换过了吗

网友:
南桥  io /键盘芯片 看看工作电压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