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英 910GL 开机跑C4

楼主(2009-09-19):
磐英 6E910GL-ML,拿来电容爆了很多,全换完后开机重复亮一下就灭,这个是桥电压1。5V没有,换了一个RT9202,可以正常开机跑码D3 D5 D6 C3 C4,内存不过 内存电压2。6  1。3  ,打过内存槽D线A线,时钟,系统总线电压都正常。 已做过:换内存.清理内存槽.换过相同BIOS,换过IO,1。5V   2。5V供电MOS管全换过,加焊了北桥,换电容处认真看过没有断线的。       不知道怎么弄了,哪位大哥指点一下有什么好的思路的谢谢

网友:
内存不过,有没摸摸哪里发热量异常的?

网友:
再看看北桥的电压是否全部正常。再查查内存部分排阻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重点看看北桥吧
  不一定就是内存  内存的数据是给北桥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