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IDE #1 错误

楼主(2009-09-19):
东芝1410 IDE #1 错误 , 东芝机很多出现这个故障, 请高手指点,
光驱是好的,跳线 主从都 点上 试过了, 去掉光驱也是一样的 报错
问题应该在主板
主板

网友:
换小容量的硬盘试试

网友:
东芝#1光驱报错#0硬盘报错

网友:
学习一下,期待高手解决

网友:
认不到光驱。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3楼的正解..把光驱拿下来就不会出现IDE #1,你是否换光驱了..
今天给以toshiba A10机器装系统也出现此问题,客户光驱不行 换一个新的上去报错IDE #1..拿下来换回原来的就好了,但报错跟硬盘有关 取下硬盘分区 装机器上直接网刻一个系统OK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