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代工长城649-m3求助

楼主(2009-09-19):
请教思路精英代工长城649-m3,故障:通电立即开机,能完整跑完代码,立即关机。开机键无电压,思路电源九脚供电故障,,九脚到开机键没检查到异常,思路二,电源14脚三极管短路或又没异常,特求教各位

网友:
应该跑下开机键的线路  此故障应该是自动通电引起的  14脚应该是通T04再通SB的

网友:
通电立即开机,能完整跑完代码,立即关机。开机键无电压,没拆主板下来的话!开关短路了,你可以用表测POWER看是不是低电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