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400怎么装不了VIAST系统

楼主(2009-09-19):
今天有一台东芝M400我用了好多方法都装不进去,机子是没有问题的!就是每次装上去都是找不设备驱动器!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BIOS!没办法了,想来基地求肋!

网友:
我先顶一下,在线等!

网友:
把硬盘模式改成兼容模式就行啊,就是把ACPI改成IDE

网友:
不好意思,看错了,我以为是要改成XP的呢,那你就把IDE的改成ACPI的

网友:
兄弟我就是不知怎么改过来!

网友:
这几天都被它搞傻了!

网友:
东芝进BIOS好像是开机时按Esc 然后按F1,具体怎样我没试过,你自己试一下

网友:
兄弟给你传2样东西
自己下载下去好好研究研究

网友:

你们都还没有遇到过这款机吧?它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吧!我对电脑的BIOS设置也是有一些了解的!话我就不吹了!在广州电脑城这块有好多人都没人解决,只因我每天都和他们打交道!我提出这个问题日后一定会有很多少都会遇见的,那就让我们一起进步吧! 希望大家帮忙顶起来!

网友:
要装VIAST系统C盘必须是NTFS,容量是15GB的空间

网友:
你说得对!这是最基本的要求!下一个问题来了,做完了这些,你在自设定义上就找不到硬盘,我想你会怎么解决?但它装XP就是没有问题!

网友:
问题快解决了!多谢好心人帮忙,在这里我表是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