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X31笔记本蓝屏

楼主(2009-09-19):
我的一个IBMX31在进系统的时候出再蓝屏故障,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硬盘的问题。但是放到别的笔记本上没有问题,一切正常,但是回IBMX31上就出现蓝屏。蓝屏代码为0X000000B4,请各位高手给指点

网友:
看看其它设备驱动和设备是否匹配。

网友:
这个板载内存吧,把外加的内存拿掉试试。。

网友:
还没见过X31板载内存的!  这个情况先看内存槽子是否脱焊,再就是显卡也容易脱焊,挨个排除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