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7K1R1奇怪故障

楼主(2009-09-19):
AOC 7K1R1奇怪故障
开着开关插上电源,可以正常使用,但只要按下视示器电源开关关闭显示器,电源指示灯闪,并消磁继电器反复吸合,不能关闭显示器,再按开关开电,显示器可正常使用,但只要一按开关关闭显示器,就会继续出现上面情况.这种情况.头大.
显示器

网友:
其实也就是接通电源开机正常,接通电源关机就不正常,有哪位遇到过吗?

网友:
等待高手回答 继续关注下去

网友:
这类显示器,一般是行场扫描电路,逆程消隐,一般在设计中,会有关机消亮点电路,要检查这些电路先.

网友:
哈哈,终于找到同类的问题了,楼主解决没有,解决了告诉我一下哟,谢了,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,搞了两天了找不到白QQ376425932谢谢了

网友:
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台,想不到今天上网竟然碰到了同样的问题,前面也百思不得其解,后来思考了一下就查到了问题所在,你绝对想不出来。想不到竟然是个通病
故障是插电不开机,显示器继电器劈啪的乱响,但是开机就正常,是吧。

网友:
是呀,楼上的指点一下呀,急哟

网友:
是不是程序出错了?

网友:
查继电器,看是否触点的问题,用代换法试一下

网友:
继电器有问题

网友:
这应该就是通电行扫描电路已经工作了。因为其他电路没工作,造成了一些不良反应了,先查CPU信号控制电路中的元件,这要跑线路,跑不通,再来看原理图,多跑,多看,具体也说不清楚。还是要自己理解先,再来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