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花屏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19):
今天我接到一个液晶,它出现的花屏现象就跟像片底片曝光一样,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屏坏了。这是屏的问题,负片。

网友:
屏背光坏啦

网友:
屏线接虚了

网友:
我手头a2281wd 和你的一个样 换过灯 不是灯管的问题 也不是高压的问题,最后怀疑驱动板,苦于找不到相同的驱动板,重新整理屏线后仔细观察FFC 60P屏线有歪的,还有起皮的 直过来好了,但是新问题来了,用了3小时左右,现在又一半颜色不正,拔掉电脑信号线后,待机时,右侧是蓝色的。。。。。。哭了

网友:
换掉屏线,还不行的话,就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屏线接着u好

网友(2010-03-30):
换通用板试试  我以前遇到过换了通用板就好了

网友:
其实挺好修的,他们都说了,

网友:
我手里有一些老的15"宗利港的液晶,有些有这种问题,有的偏色,有的花,而且还不定时的变化,具体看我的帖子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B%CD%F5%D3%C0%C7%BF,最近又有偏色的,换了通用驱动板也不解决问题,估计屏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换屏芯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