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光驱怪问题,请求帮忙

楼主(2009-09-19):
本人不太会电子电路上的维修,平时最多就是换换电容啥的,也在基地里面慢慢学习之中,昨天客户的一台旧电脑上一个明基的光驱。
故障情况:接上数据线和电源,开机正常,认不到光驱,bios里面认不到,windows下也认不到,按开光无任何反应。数据线换过,光驱跳线也跳过,还是不行,甚至我电源都更换过,主板也换过,还是不行。但是不接数据线,单接电源线,光驱灯常亮,但是也是按开关没反应。
请问这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,不太懂电子电路。

网友:
我想知道大概是光驱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,供电或者是其他地方的问题。谢谢~!

网友:
检查光驱稳压器,一般有个1117的看有没有2.5V电压,还有驱动芯片,有导热胶的那个,查供电是否正常先。如果各供电正常,那基本上就是光驱里面的处理器问题多了。

网友:
光驱接上电源一会我发现一个VOS-VT7216也就是最大块的那个芯片比较烫手,是不是会是那里短路了,这种光驱没啥维修的价值,只不过自己现在在学电子维修这一块,以前在学校都是学软件的,硬件维修上接触很少。

网友:
我也期待解决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