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充电电流正常时是多少MA?

楼主(2009-09-19):
请问一下,笔记本在没有开机的时间充电电流多少MA为正常。充电电压要比电池电压高多少为正常。我在修一个HP机子。这机子有充电电压,但不能充电。电池电脑为10。8V。不安电池充电电压是12。8V。这个充电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充电正常
把电池装上不要开机插上适配器 看下电流表
如果有电流(1.几A )产生说明充电电路正常,这时候把电池取下看下待机电流是多少 如果减小了 也说明充电电路正常

现在就要看是不是电池坏了

网友:
充电电流为:130MA。这太正常,并且两分钟左右就充满,电流变成开机电流:0。03MA。用电池也能开机,但用1分钟左右,就没有电自动关机了,现在充不进电,就不知道是电池还是充电电路问题,又没有多的电池可试,有别的办法试吗?

网友:
给你那个帖子回了详细的电路图
你去看看
想这样的问题应该就是电池本身的问题了

网友:
不知这电池用多长时间了?有可能就是电池本身老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