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8J掉电

楼主(2009-09-19):
一ASUS A8J
笔记本
上电带0.6A时掉电,5S钟左右,电压3V 5V 1.5V 1.05V 1.8V 有,
示波器
测量无波,会是什么地方问题?搜索了一下,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故障,似乎都未找到问题所在,有知道的说下。
笔记本

网友:
清晨电脑
掉電的話很有可能是顯卡問題,你先檢查下他的風扇是不是有積灰,有的話顯卡的就會就會很大,常常修到這類問題/ 通常清完灰後 ,在將顯卡重做bga就會ok

网友:
这种本子取下独立显卡,主板是否会跑码?

网友:
取下顯卡後主機板單獨開機還是可以跑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