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mos跳线电压怎么测量?

楼主(2009-09-19):
如题,有些不解,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提问难倒了不少人!!!!】
找到SMOS跳线! 黑表笔接地,红表笔接跳线

网友:
一般都是 测量  1  2两脚 会有 2.5V以上的电压!   或者是 2 3 两脚 ! 电压同上!

网友:
一般都有三根插针,你把跳线帽拔下来,量哪跟针上有三伏左右的电压,就把跳线帽插到有三伏电压和与它相邻的两根针上,不知这样说楼主懂不懂?

网友:
一般的板子都是跳线帽接到1-2根针上是Normal,即正常状态,接到2-3针上是CLR_CMOS,即清除状态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给CMOS放电。

网友:
COMS挑线中间那一针就OK

网友:
明白了,多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回答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