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c51主板不加电,拔掉电池可以加电,再装上又出现问题

楼主(2009-09-19):
遇到c51主板不加电,拔掉电池可以加电,再装上又出现问题,加电以后很正常,再关机以后就不加电了。该主板维修过,更换过北桥,io。

网友:
不量下CMOS电压吗   不是有一个脚进I/O吗  不更换试下吗   觉得这应该是CMOS电路问题啊

网友:
触发电路问题! 先跟下别人修过的痕迹! 再换个 I/O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呀,INTEL845原装板,不加电池一接电源就开机,加上电池怎么弄都不开机,现在只好不加电池,每次进一下BIOS设置了,哪的事呀??

网友(2010-01-17):
CMOS座看一下是否虚焊或短路

网友:
你上了电子后,量下电子还有没有最电压,没有的话就是CMOS电路接地了,你量下电子座正极有没有接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