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61求助

楼主(2009-09-19):
有一台IBM R61的机器加电无显,跑69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该怎么查,还望各位高手指教

网友:
69 在IBM机器上 要么内存 要么就是南桥了!  排除一下

网友:
没过显卡  做BGA吧

网友:
是灌胶机器吧,先不考虑桥问题,用内存卡打下阻值,加电量下各路电压,看看是否真的没过内存。

网友:
已解决,是内存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