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主办问题 50 码

楼主(2009-09-19):
映泰 6100-m7
跑50码cpu电压1.40 这个正常码?

内纯电压2。6
北桥旁边有两个eh11a像1117

上面的输出2.63    下面一个 3.3 好像没问题
南桥左上方的两个场馆输出1.16
这正常码?
rt9214
大家说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50一般是CPU没有过吧,正常的是50跑完就是C1了

网友:
CPU供电没问题,内存供电没问题,50 先放内存上去!不行先刷个BIOS

网友:
觉的是CPU到北桥的信号有问题   可用风枪吹下BGA  看OK不

网友:
觉的是CPU到北桥的信号有问题   可用风枪吹下BGA  看OK不

你说吹下bga  是吹下北桥?

网友:
诊断卡显示50代码
1.  BIOS
2.  I/O供电或I/O芯片
3.  南桥供电或南桥
4.  北桥

网友:
你这个主板是754的吧!可能是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北桥问题大.把北桥重新做哈.

网友:
根据实际维修中遇到的情况有3个原因
1.CPU座虚焊
2,BIOS接触不良
3,北桥空焊

网友:
问题一样没有好办法吗

网友:
CPU座子和北桥,LZ查查吧

网友:
北桥的可能性很大。一般压压北桥,看能跑不。还有座子

网友:
北桥 CPU座

网友:
这个主板是am2 的依大家说
cpu1.4正常
内纯ddr1   2.6正常
sb 3.3   正常
nb 1.16 正常
问题集中在
bios    北桥   南桥  cpu座
那么我先刷bios   在加焊cpu座   再加焊北桥    南桥
是吗?

网友:
直接刷BIOS连看都不用看

网友:
跑50昨天刚整好三块```都得做桥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