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LXH-GJ17L3问题

楼主(2009-09-19):
一台联想 LXH-GJ17L3显示器,信号线在板子上断开时,开机红绿蓝白交替亮,接上信号线图像特别白基本上看不清。之前换过MCU,修过屏电路的芯片,请问一下大概是哪里出的问题。这个板子接在LG17屏上显示正常
芯片

网友:
联想液晶很多都是数据的问题 !!

网友:
其实从楼主说的情况来看,都已经判断出故障了,因为你说“板子接在LG17屏上显示正常” 那别人只能说是“原来的屏坏了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