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10报错

楼主(2009-09-19):
一台DELL D610报图片上的错误,有知道的指点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开机时按一下 fn和 x2个键,动作要快,有时要重启几次。就是工厂模式和工作模式的切换
其他意思  coms信息发生变化,需要重设时间日期(f2运行设置程序)。电池电量低(需要接充电器)按f1继续

网友:
我把BIOS资料都重新刷了,应该回到正常模式了吧!但还是一样的现象。

网友:
最小系统化看看。我上次一台DELL就是插光驱就出问题。也不知道报个什么

网友:
认不到硬盘

网友:
首先按Fn+x 回到正常模式
然后F2设置时间

网友:
先把电池换了吧。

网友:
waring ! battery is critically low
hit f1 to continue>
警告 电池电量严重低

按F1继续运行

电池没电了,或者有问题了~

网友:
我拆机只是点主板也是一样的现象。那位有没有D610的解密资料啊。我怀疑是不是解密资料坏了。因为BIOS我已经换了。按Fn+X也根本不管用。切换不了工作模式。。键盘基本不能用、、、哪位有解密资料的传一下啊。。先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