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 W66 待机时 0.002

楼主(2009-09-19):
海尔 W66 待机时 0.002 测3.3V 只有0.39 5V 只有0.58 换过87541 还是不行 请问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问题不
问题

网友:
待机不对! 还有 W66有集成和独立的 查查后极阻抗 很芯片工作条件! 说的太简单 没办法了!

网友:
先检查看待机电路!要是没问题!
按下开关机键!测3.3V/5V的电感看有没有正常的电压输出!

网友:
海尔这一款 问题太多啦 上次修过后 直到现在想起来就有些后怕 兄台注意哦

网友:
怎么 会这样,你是不是把电压档调到了200V

网友:
有W66 主板编号M211,显卡7300的图纸吗?我的换了显卡,还是外接正常,但笔记本显示屏没反应,量测屏上的3.3V供电没有,信号电压有一组没有,高压板上电压为19V, 2.7V, 0.7V, 1.0V, 不知道是否正常?

网友:
修改
有W66 主板编号N211,显卡7300的图纸吗?我的换了显卡,还是外接正常,但笔记本显示屏没反应,量测屏上的3.3V供电没有,信号电压有一组没有,高压板上电压为19V, 2.7V, 0.7V, 1.0V, 不知道是否正常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