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62主板不过内存,无报警声

楼主(2009-09-19):
有块462主板(EA-KT600A),通电不用开机自动跑码,跑到C1 停住,然而却没有报警声,电源确定是好的。

本人初学,根据书上所说“主板诊断卡显示C1    故障原因”
1:电源管理芯片损坏(不知道是总的电源芯片还是光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?)
2:滤波电容损坏
3:场效应管损坏

现在和另一块好的462主板“冠盟  GMKT600” 换过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,结果依旧,冠盟主板跑码正常,说明这个芯片没有坏

查滤波电容没有发现鼓起等等不正常的现象,换过两个场管结果依旧,只不过没有换电容了。检测过了,6个时钟,还有内存的2.5V供电都正常
请教这是什么原因?为什么没有报警声呢?

网友:
把内存槽清理下      擦擦内存    在装上看看

网友:
检测如果没有问题,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