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盟845的主板当机

楼主(2009-09-19):
是一块冠盟845 的,没插内存跑有时跑CI,有时跑FF,插了内存就有时能跑01,,内存电压没问题,
开始以为是IO ,换了也一样,把这个IO换到别处试过可以,现怀疑是BIOS的问题,不过我的编程器坏了,想换个差不多主板上的搞上去,不知道行不行,      想问下就是在没编程器的请况下,换什么样的BIOS成功率较高点,南北桥和IO 一样就行吗?

网友:
BIOS的厂家也要一样吗?

网友:
换个南北桥 内存槽 pci槽一样的 几率高些 但你那板估计不是bios问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