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P800上不了8X 的显卡

楼主(2009-09-19):
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,一开始那张5200,128 的用的很正常,后来点不亮了,修好只后,上他原来那张显卡不显,只有换上我测机的440 64M才能显,经查,显卡地 供电也正常他的显卡拿到别的机上也能正常用,我师傅说是北桥的问题,但我不理解,为什么呢,大虾们能给我解释下吗?
华硕

网友:
你师傅都不懂你肯定不懂C!把AGP时钟修起来就OK了,提醒你一下看AGP左上脚有个三三零排阻只要把左边两脚连起就OK

网友:
不然就是十二V保险坏了

网友:
为什么没时钟,有些显卡又能用呢。想不明白。

网友:
对啊,要是没时钟那440的那张显卡却能正常用(⊙o⊙)?想不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