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报错

楼主(2009-09-19):
请教高手ACER报F1 F2错显示是报PCI错想问问高手是不是PCI芯片的问题啊,还是PCI供电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,等待同行回答,谢谢。

网友:
把无线网卡重新擦一下。

网友:
地址设置寻址有错误,PCI信号有断线的情况,不排除设备有问题!可以分析具体是那个设备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