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脑845 的跑马正常,就是不亮

楼主(2009-09-19):
这块主板跑代码正常,而且接显示器显示器也能亮,但就是什么画面都没有,有点像白屏那种,就像没有红绿蓝一样,经查VGA行场阻值正常,红绿蓝接地了,他是经过三个电阻直接进北桥的,割断后阻值还是接地,可见不是VGA 接口问题,可是北桥的红绿蓝为什么会接地呢,不可能是虚焊吧、?
显示器
主板

网友:
你看一下是前级还是后极接地,如果是接到南桥那边的一端,那南桥有问题了,如果的VGA线头那边,那就查一下VGA头和旁边的电路

网友:
可能是北桥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