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的本本在没键盘下如何触发开幕机

楼主(2009-09-19):
本本在没键盘下如何触发开幕机‘’比如我的IBM T 20

网友:
学会看图纸,学会跑电路你就知道怎么做了

网友:
电路,看懂有点难哟

网友:
请问爱问版主,我用镊子沿着键盘口,一划就可以触发了,这样的方法对不对呀

网友:
方法有3:1 如你所做;2 将万用表拨至二极管挡,红表笔接地,用黑表表去划键盘连接器;3 搞清开关脚,接一开关。第三种方法可以解放出一只手,在需要反复开机、马上测电路状态,以及高电压开机机型维修时最适用。

网友:
IBM的键盘接口19脚是开关脚

网友:
跑电路或者看电路图都可以的。

网友:
己解决啦!!谢谢宇光专家的贴子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