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来个典型的6841电源故障

楼主(2009-09-19):
该联想19寸液晶是被雷击的!电源烧坏~~

电源IC 是SG6841

维修流程是这样的!

第一次修理是

换(1)  SG6841
   (2) 7N60
   (3) 0.22的电阻
  换好就正常了!

2个星期后返修!这次返修就棘手了!
  (1)光耦、(2)TL431 。(3)SG6841。其他没坏,换了 还是没输出的 !

还根据典型的SG6841电路 改变了 相应的参数 还是没 输出!请问 大家 问题 出在哪里了呢 ?

网友:
这样的很难修,有的是电容偏移了,还不如换个整板,现在整板已经很便宜了。

网友:
先斷開負載的回路再修
如果負載有問題
6841會自保 便沒有輸出

网友:
我只能换板了!!

换下来的板子 以后再慢慢研究!

网友:
对的,现在问题以出现了,大件以换后还没出结果,你再看一下,6841的供点吧,它有一个330的供电,还有一个好像是10V的供电,其直接的一个二极管可能会坏而把10伏拉低。

网友:
造成而其而不工作,楼主还是多看一下吧,这应该就是小器件损坏,维修真的很考人耐心。只有细心,耐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