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LD533主板跑CO

楼主(2009-09-20):
``今天接到一主板;;开机就跑CO;;不变码一开就CO’内存  北桥‘供电正常;   压过一次cpu座;可跑26;关了机子’再开又CO;;;请问这个是不是CPU座的问题···
   请高手们指点下‘’谢谢··用风枪加焊怎么样加好点???
··

网友:
通病了,加焊CPU座用锡炉吧

网友:
是775座吗?

网友:
775的用疯抢不行

网友:
100%是U座   加热一下就可以

网友:
补充下;;是GA478针的

网友:
478用风枪还可以,775够呛,用土炮做了十几个只成功过几次

网友:
吹底板呗   看查不多座子里面的电容可以动了就OK咯

网友:
是座的事,听说风枪不好搞,要有BGA机和一定的技术才能搞

网友:
```````````````这个板搞定了;;
确定是CPU座子的问题;;
       我用风枪加焊;;;
          OK;;;;;;;;;;;

网友:
重新加焊CPU座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