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2NW通病简单维修

楼主(2009-09-20):
开机亮一下黑屏,以往都是换高压板解决问题,前几天小王老师讲课说是飞线可以修好,第二天就接到机子了,拆机研究,各个电压都正常,也找不到问题 ,最后在一博客上找到了这样的方法提供给大家以供参考,主芯片是OZ9939   3脚是时间控制端  6脚是电流检测  7脚是过压保护
     有三种方法:
  1:3脚直接对地短路
  2:6脚 直接对地短路
  3:7脚连接的电阻取掉
      我刚开始用的第3法  不行,第二次把3脚短接对地,OK 了 ,用了几个小时正常 。这样修省了高压板了,也没有安装高压板那么麻烦了,呵呵

网友:
应该是943NW吧?其实这个通病就是升压变压器次级不平衡了,换了就行。不平衡的不严重的去保护可行,也用不久,还有的有一组开路了,更不行
其实去保护的方法本论坛早就有了

网友:
过几天就会回来找你的,

网友:
其实其关键不在去保护,而是去保护以后的操作!否则很容易返修,里面当然也是有诀窍的!

网友:
由于是变压器本身就有故障 你这样做是去了保护,所以这机器下次很快就回来了 而且烧的会很惨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过不了几天,你的客户又来光顾你了

网友:
三星的943NW太烂了

过保就坏
有的还没过保就坏

搞的我们也赚不到钱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个情况,短路了3脚,OK了,可是过两天客户回来说有一股焦味,后来不得已只能想办法弄到高压线圈换了才真正好的。建议查清楚再短路啊,不要轻易短路3脚。

网友:
三星943nw去年的板子可能就是有缺陷,我最近几个月修了有十几台,基本都是更好两个电容1000uf的鼓了,同时再换一体升压变压器 TMS92903CT 就好了,基本没有返修的,最近收了一块今年四月产的屏坏的943nw,发现电路板与过保的机子有改进了。

网友:
还是换高压稳当

网友:
呵呵.有自己的维修思路还是很好的

网友:
学习,我是新人,恭喜楼主

网友:
如果修高压板,当然要对其主芯片了解,对整个电路有一个基本认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