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电池不正常,修好了

楼主(2009-09-20):
故障:接电源是屏会暗一点,用电池时呢,屏就会亮一点。充放电一切都OK。
       开始怀疑电池检测不正常,就换了I/O,没有好。
      因MBDATA和MBCLK还连到南桥,换南桥后就好了。
   今天有遇到一个充电问题,就是用电池可以开机,但是不显示。用电源则一切OK。还望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电池可以开机,但是不显示。用电源则一切OK
后来刷BIOS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