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C945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20):
我今天拆开6个长城电源 不知道为什么都C945炸裂 可换上后还是不行 查了附近的原件也没发现什么坏 这个是不是通病 该重点查哪里 上传两张图片 望高手指教一 二

网友:
你看下待机电源电路图。一般是那个电解电容和稳压二极管(有的可能没有)坏了。

网友:
开关关可能有故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拆开来量是好的啊

网友:
查辅助开关管  及其有关的电阻

网友:
你仔细查一下Q3  Q4  D6  D7  D8    R11  R13  R16  R17  是否有坏的,一般就可以修好,极个别有坏辅助电源变压器的。

网友:
这C945是辅助电源中的,它已经炸了说明开关管也应该坏了,你应该好好把辅助电源中的元件都一一检查一下。不能偷懒的。

网友:
红圈内的零件要重点查下。

网友:
副电源也没有几个件,楼主又是菜鸟。建议你把副电源的初级部分的元件一个一个的测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