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P35跑7F奇怪现象

楼主(2009-09-20):
升技P35。带2起那种。二起后跑7F停住。显示器无信号。但键盘小灯可以亮,甚至按DEL可以进入BIOS。进入BIOS时测试卡显示00。盲操作:上,回车,Y,回车后重启。重启后依旧7F。手动触发重启后停留6B。

板子整体各个元件没有特别发烫的原件。做过北桥BGA。显卡插槽右下部分换过MOS管和电容。内存槽拆掉一根。主板整体让中关村那些不负责任的维修摊位弄的可谓千疮百孔!

这板子用了好几年,用出感情了!!实在舍不得扔,拿去中关村搞了3天没一个靠谱的!我觉得反而越搞越坏!没办法了,只能自己摸索着琢磨琢磨了。来到基地向大家请教!盼高手给个答复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板子插上小喇叭。启动后,代码过26以后开始响。类似救护车声音,一高一低,巡回往复,GOOGLE原因,说是器件接触不好导致。另外不插显卡测试卡不走字。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吧。求助大家!

网友:
跑到7F应该是显示了吧,查下NB电压,对地阻值,PCI-E插槽,用PCI显卡试试

网友:
就是显卡没过啦,如楼上所说查北桥

网友:
北桥出了问题吧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,有北桥的问题,板子有断线

网友:
感谢以上几位!我再研究下。有结果了再向你们请教!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