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主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?

楼主(2009-09-20):
1.+12V短路之后换了一个场效应管,可是没几天,又短路了
2.虽然+12V短路,但是把掉+12V 4pin 电源线让风扇转,然后断电再插回去又能开机,是不是场管软击穿?开机后,发现+12V输出正常
3.在BIOS中没有-5V的电压显示,但是用everest发现不到-0.1V,是软件问题还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?
4.网线经常被拔出,禁用再启用多试几次可以恢复正常,升级网卡驱动并将传输介质由HARD DEFAULT改为AUTO SELECT问题可大大缓解;本人是路由器共享上网,当主机晚上关闭路由器时,以前这里会显示网线被拔出,但是现在是显示被拔出后马上显示正常获取网络地址,然后地址变为169的了
高手快快出现吧
附everest传感器报告:
    传感器:
      传感器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nbond W83627HF  (ISA 290h)
      机箱入侵检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否

    温度:
      主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癈  (106 癋)
      中央处理器(CPU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癈  (129 癋)
      Au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癈  (111 癋)
      Maxtor 6Y080L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癈  (109 癋)
      WDC WD10EADS-00M2B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癈  (108 癋)

    冷却风扇:
      中央处理器(CPU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22 RPM

    电压值:
      CPU 内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28 V
      Au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67 V
      +3.3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36 V
      +5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08 V
      +12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.16 V
      -12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1.95 V
      -5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0.72 V
      +5V 待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09 V
      VBAT 电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22 V
      Debug Info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E FF FF
      Debug Info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54 44
      Debug Info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A7 D2 BD C8 24 8B (01)
      Debug Info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5241

网友:
换的场管是不是原型号,或耐电流不够?
换个网卡试试吧。

网友:
电压部分  应该查下电容是否OK   或是场管旁边的10欧左右的电阻   网卡 直接更换试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