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本的待机电压,在那个位置可以测出来

楼主(2009-09-20):
是1632芯片的引脚处吗?别的师傅说键盘口没有待机电压

网友:
一,可以看图纸,MAX1632
二,测MAX1632边的电感.

网友:
看芯片周围的电感
大点的那个是5v的小点的是3.3v的

网友:
己经找到了,就是大点的那个是5v的小点的是3.3v的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