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19黑屏,

楼主(2009-09-20):
三星19宽,黑屏,指示灯亮。。没有数据信号的时候显示无信号,显示完无信号就黑屏了。如果一直接着VGA信就是一直黑屏,,,,高手指教下。。
黑屏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大些.测供电..应该驱动高压一体板的.检测电源供电...

网友:
驱动板是不是就需要114。5和5。1的电压,不需要3。3的电压

网友:
14。5和5。1的电压

网友:
MCU坏了
通病

网友:
是要刷还是
换啊。。。

网友:
查高压各灯管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也不说清楚,怎么解决问题呢

网友:
三星。三星943NW

网友:
这款显示器的高压变压器容易出问题,查一下高压变压器

网友:
是高压部分坏了。直接改成高压条就可以了

网友:
典型的高压故障

网友:
驱动板上有14.5V的电压吗?、他是怎么来的啊?

网友:
应该BIOS坏了吧。

网友:
MCU的可能性大,我遇个,刷就可以.

网友:
我认为可能是高压板坏了

网友:
电源和高压部分坏了,签定完毕,大部分是电容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