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300gt,加焊显存失败了,请教各位:

楼主(2009-09-20):
显卡维修潜水论坛学习一段时间了,昨天拿到一块花屏的7300,第一次实践……
用mats7测试结果如下:
LANE   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 UNKNOWN ERR
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
FBA[31: 0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A[63:32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C[31: 0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0
FBC[63:32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0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C00 C03 C23 C24 C56
Read    Error Count: 0
Write   Error Count: 7
Unknown Error Count: 0

BIT  FRONT WRITE  FRONT READ  UNKNOWN
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
C00           2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C03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C23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C24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C56           2           0           0

ADDRESS  EXPECTED  ACTUAL  REREAD1  REREAD2  FAILBITS TYPE  P L E I ROW  COL BO
-------- -------- -------- -------- -------- -------- ----- - - - - ---- --- --

根据结果,我认为C区两颗显存有问题或gpu问题。再观察了一下显存到gpu中间并没有经过元件而是直接连通的。于是便对显存加焊,也看过高手们发的帖子,是直接加焊gpu的。我想显存个头小,可能容易些吧,呵呵。
    我没有买到好的焊膏,只是用自制的松香水注入显存底部,然后用850除掉风嘴进行加焊,1分钟不到,啪(声音很小!哈哈),显存就自己松开移位了。
    现在请教各位:我选择加焊显存是否合理?应该怎么加焊呢?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用啥牌子的850垃圾的温度可能不准,啪1声芯片爆了。我吹显存是不拿掉风嘴的

网友:
开始的温度不要太高,LZ可能一下子就把温度提上去,用普通的松香也可以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华光850A+