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背投无声音

楼主(2009-09-20):
三星背投无声音
一开始有声音,用一段时间后声音越来越小,到现在是没有任何声音
一般是哪里的问题?请各位指点

网友:
三星背投电视,这个电视容易虚焊,先加焊,在检查相应的电路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容爆了

网友:
有没有哪个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