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845E NEO的做系统假死

楼主(2009-09-20):
一块V星845E,做系统GHOST复制完文件,在第一次启动画面后,停滞5分钟(一般一闪而过),进入安装阶段后,假死在“请稍后”(安装硬件驱动阶段)

1已经刷新过BIOS、换过BIOS电池。
2清理过内存,及插槽,并更换过内存。
3更换过显卡。
4更换过CPU,都不起作用。
5更换过电源。
6更换过硬盘及排线。

以上方法都不起作用。
另外有一台笔记本是同样故障。

确定是主板问题,但是没有思路,请教高手指点

网友:
呵呵,是板子问题啊,我希望了解到板子出了什么问题,谢谢回复,但是我希望知道板子哪出了问题

网友:
别的版本的ghost系统试过吗?
原版安装的系统试过吗?
如果板子的问题,先在BIOS中禁用各种其他次要的板载硬件,
否则考虑I/O,南桥之类。

网友:
试过萝卜家园、深度、电脑公司装机版等各种版本系统,故障现象一样,BIOS中各种辅助选项都尝试过
IO补焊过,谢谢你的建议,非ghost安装版的系统没有试过,准备试一下

网友:
补充一点,MHDD下检测不到硬盘

网友:
安装版系统在复制文件时停止在“正在检查76317MB disk0 at id0 on bus0 on atapi.......”

网友:
压着南桥看行不行

网友:
遇到过:U跳线和声卡声芯坏造成的这种情况,
如不行再拆掉周边看看

网友:
硬盘问题, 换个好的硬盘试试
  不然换第二个硬盘接口(和光驱接口调换)

网友:
肯定是桥的问题 要不试试IDE

还有一个就是cmos设置是不是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