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字抖动?

楼主(2009-09-20):
液晶黑屏,换好高压板,可以正常看到图像了,但看到文字有些抖动,是什么原因呢?
黑屏

网友:
屏线先重插试下。

网友:
我修到过三星的 文字抖动象水纹波一样
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二楼说的,我试过还是不行,三楼说是驱动板问题,如果不用重新刷程序,在原驱动板上有什么具体修的方法吗,请不吝指教.

网友:
是驱动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