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HP N610C机器开机不定时掉电问题

楼主(2009-09-20):
手里有台N610C机器开机可以进系统,但运行一段时间就自动掉电,在开就掉,然后面板黄灯闪烁在开就开不了了 ,必须拔掉电源在开就有可以 工作,请高手,们帮忙讨论下
不定时掉电

网友:
三五伏不正常造成。有可能是滤波电容漏电

网友:
可能是散热出了问题

网友:
散热应该没有问题吧,我吧CPU也上了硅胶,风扇也清理了

网友:
现在修好了吗?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想分享一下经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