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EMI电路

楼主(2009-09-20):
由于电源的电源接口烧了,打不到元件换,把EMI电路(电源接口小板块)折了,直接连线到电源板上
试了,各种电压都正常,不知这样可否会影响到正常运行????

网友:
影响不大,但对电网有点干扰.

网友:
对'电网干扰"应该不会影响到其它电器使用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有可能会,比如影响其他的电脑,如果你“运气”好的话。

网友:
应该没事吧 因为大部分杂牌电源都没有E虑  装了机子也没有反应有问题的  (俺一般用50几元杂牌装机子 没办法便宜了好卖呀)

网友:
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不用。

网友:
只不过是把你的品牌电源升级成杂牌电源而已.

网友:
只不过是把你的品牌电源升级成杂牌电源而已.
引用 网友A:

这句话说得好,呵呵。

网友:
只不过是把你的品牌电源升级成杂牌电源而已.
还原原电路为好!

网友:
一般不会有事;不换电源;也只能这样!

网友(2010-03-24):
找个报废的电源。拆下EMI不就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