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1蓝屏 DELL C400找不到硬盘

楼主(2009-09-20):
手里有两个机器X61开机进系统蓝屏,系统,和内存都换过,
DELL C400找不到硬盘   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思路

网友:
晕  你说的太简单了吧  你就直接说 机器坏了 请问高手怎么办

网友:
系统搞过没有

网友:
DELL C400的机器能在BIOS里找到硬盘,在正常机器上拆下来的硬盘也无法引导]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硬盘坏了

网友:
X61的BIOS设置硬盘模式不对吧,XP系统会蓝屏

网友:
dell 都这样  进入BIOS  按 alt+b 或者+v  忘了那个了  只要不是dell原装的 硬件 都得 在找一下  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我来自火星刚到地球什么都不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