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dv2726tx笔记本不开机(灯全亮)

楼主(2009-09-20):
今天接一惠普 dv2726tx笔记本  按开机键 主板来电 面板上灯全亮 电流跑到1.3A停住,屏幕不显示,外接显示器不亮, 拿掉内存 开机报警  , 请问是什么问题,比较急 ,没修过笔记本,难啊

网友:
显卡。重做BGA》

网友:
楼猪,显卡集成在北桥里面

网友:
可以干桥了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 是显卡的问题!他是独立显卡!独立显卡我用土炮加含焊接后就好了有显示了  还发现惠普的这一类的本本都是显卡虚焊了! 上土炮ok

网友:
楼主此类机器修得不多吧,修多了你就知道了,机器拆了直接做显卡,都不用开机看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