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显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

楼主(2009-09-20):
有谁搞定过
笔记本
开机显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,在COMS里也找不到硬盘,量过供电有5伏,我现在初步怀疑是南桥,请高手们再帮我分析下...
笔记本

网友:
硬盘没插好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本本?硬盘有换过吗?

网友:
富士通FMV-7090,硬盘换了也一样,拿到台机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:
硬盘口的针脚座是不是虚焊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第一时间就加了焊

网友:
可以肯定地讲:硬盘有问题. 见到你显示的信息, 表明: 南桥工作正常

网友:
先打下硬盘总线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