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ony pcg tr5zc笔记本的键盘控制芯片h8s/2160BV是否内置专用程序?

楼主(2009-09-20):
一台sony tr5zc笔记本,开机进系统时提示“T”键按下(嘀嘀嘀响),过会后提示消失,不过“T”键不能使用,其它正常。怀疑KBC芯片h8s/2160BV损坏,不过听说有些KBC芯片写有专用程序,不知道此款机器是否属于此类型。如果是,有没有其它型号板上的芯片能代用,能用全新的代用吗?。望知道的告诉一下,谢谢!

网友:
这个有程序的,你换键盘试了没有?

网友:
这玩意成本有点高哦

网友:
我觉得是你的 键盘联建了 ,最好不要动开机芯片

网友:
就算有,我看你怎么刷进去。

网友:
拆掉键盘不接也是同样问题,故可以排除键盘故障。我试过换了个h8s芯片,不报错了,不过键盘用不了。肯定内部写了专门程序。要找同型号的拆机才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