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看下.NESO TD770 CRT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09-09-20):
自己用的CRT显示器,效果挺好的,平常没有什么故障现象,只是有时候会发出一点点高频音,这两天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:显示有数据,电源灯也是正常状态,但是显示出来的不是电脑界面,而是全屏彩色,这两天没时间,到时候发个图片上来,请求谅解,请教高手要怎么弄呀..
电脑

网友:
消磁问题吧 是不是移动过了

网友:
不断创新
不是屏幕磁化了.磁化了还可以看到一点这个显示出来数据,我说的是全屏都是彩色的,看不到一点东西,而且过一下就黑了.

网友:
应该是视放板有虚焊了吧,重点在字符显示电路

网友:
场电路有虚焊了,最常见的故障了

网友:
无名而为
昨天晚上把显示器拆开了.看了一下.看了半个小时,没发现什么地方有烧焦或虚焊的地方,显示器我不太懂,抄了一些IC,不知道是要弄那个(见笑了),
ST PHIL UC3842B GBM 1G71024**W 405 152A B482C 24LC08B /P54A
ST STV688B H22950409P MALTA TOSHIBA C5387 4:06 ST WV4320 MOR0CC0 TIP122
字体太小,肉眼看得,可能有几个字母是错误的吧..要怎么弄呀.
还有都说拆开有高压,要注意什么地方呀.电路板现在不敢拆下来...
故障有点像这个(PS做的)

网友:
**,调色板啊,不要通电太久小心显像管完蛋,这个问题不好处理咯!

网友:
充电去了.搞定的话再发上来,请愿意教的也留言吧.谢谢了

网友:
还是送到专门修的地方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