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8ir2003

楼主(2009-09-20):
这个主板以前弄可以开机装系统。。。没什么用就用防静电袋装起来放在那里。放了个把月吧。前天想拿来装起来用。。查上原来的CPU内存。。居然点不亮了。。测试卡FF。。假负载看CPU供电正常。。时钟也有电压。。PCI帧信号 也有电压。。看BIOS片选。。开机22脚0.。没变化。。23脚3.33v。。24脚33.3..25脚也是33.3v。。摸南桥没有一点温度(开机大概10分钟)。可能温度低。手感觉不到。北桥有点温。。。大家能教下什么原因吗????

网友:
应该系统的量测下 ,,

网友:
BIOS电池取下来看看

网友:
BIOS拿下来过了。。没用。。。2楼大哥说的系统测量。。是怎么测量???CPU供电PG 时钟都有。。。PCI的帧信号有。。复位有。。时钟33有。。。就是什么。。cbe字节使能 3和2都有3.33V电压。。按主板从起键回变0.松开又3.33V。。。。可是CBE 1只有0.02V。。按复位键也回变0.。。松开还是0.02V。。。bi

网友:
会不会是CPU座开焊。

网友:
CPU座虚焊接触不好!?-IO!?-南桥!?

一个 一个 都要  检查 啊!

网友:
你测一下COMS电池看是否有电   技嘉的主板有时CMOS没电不亮   也可以放一下电再看

网友:
COMs电池有点。3.0V   放电也放过。。现在看看是不是CPU插座虚汗。。。这个的BGA一样的焊接。。难搞..没弄BGA的设备。。就风枪

网友:
今天又拿出来整。。。假负载用电压量。。。核心1.75V 。。1.80v    VID 0v..总线时钟 0.34V...主时钟 0v...PG信号1.8v  pll供电  1.8v  休眠控制 1.8v..停止时钟 1.8v...复位信号 1.8v  初始化输入 1.8v..中断控制  1.8v..不可屏蔽中断0v...可屏蔽中断0v...忽略数据错 1.8v.地址位屏蔽 1.8v...系统管理中断 1.8v 64位数据和控制很多。都是 1.8v...32为数据控制 有一个是0v.其他都是1.8v.应该是 14脚那跟是0v...南桥供电是在边上的电容上量有3.3V。供电应该好。。。北桥 2.5v也是边上的电容量的。。请教各位大帅哥师傅门。怎么整它...需要什么数据告诉我怎么测量。我写上。。5555555555

网友:
以前遇到类似几块主板,也是放上一段时间就点不亮了,后来查出是CPU座虚焊了,你可以用力压压U座再试

网友:
谢谢楼上大家帮助。*脏话*。。还真是CPU虚汗。。。用手压住3次开机。。两次成功。。。。这就难搞了。。没BGA设备。。日。。。浪费了个板子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