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31有复位不跑码

楼主(2009-09-20):
我有一台X31的本本开机有复位不跑码,一开机数码卡就显84!那位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跑84 是个比较难修的情况,一般出现在进过水的板子上.   前几天在T41上遇到 没修好,以前也有修好过! 南桥、 内存,时钟,声卡,网卡I/O  H8 等等 都有可能出现这个代码!  所以这样的问题只能仔细检查 看哪里进水过  !

网友:
写BIOS后可以开机有显示了现在,但是插上那块小块又一样不跑码了,不插上去又进不了系统报错,真是晕死